问一下逆变器能否带动暗红外砖(自制BGA)

楼主(2010-02-16):
1500W逆变器能否带动暗红外砖,如果改变逆变器直流输入电压能否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
那就看你带多大的了,不超1200的基本可以,(逆变器好坏的分)假如2000左右那绝对负荷不起!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呵呵,还是把基础打好点吧.....

网友:
比较困难,时间长了会损坏逆变器。逆变器工作条件是:满负荷不能超过逆变器自身额定功率的75%。

网友:
一般所谓的1500W 都是1500VA的,,,和真正的1500W是有差别的

网友:
那改变输入的直流电压,输出电压是否会随着改 变??
还 有温控器能否控制电位器??

网友:
改变输入的直流电压,输出电压不会随着改变,,只会结束逆变器的生命

网友:
启动功率要大于标称功率,你的逆变器可能会过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