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CD_TST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0-02-16):
各位高手,请问LCD_TST是什么信号?具体是什么意思,工作原理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
好像是用来检测笔记本液晶屏是否连接的一个信号,平时没太留意。只记得好像DELL的机器上常用到这一信号

网友(2013-08-01):
DELL的机子在显卡坏屏完全不亮的情况下按“D”键开机检测屏幕的信号,屏幕会红绿蓝白的变化。这个信号由EC发出,直接到屏上。

网友:
“tst“ "test"检测!应该是个检测信号吧  就如“浪子师傅”说的     检测屏幕坏没坏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