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6800GS问题

楼主(2010-02-16):
有一块NV原厂的6800GS卡 双256M GDR3
使用正常
但是有个问题
一进游戏的 就会卡一会 画面定住 音乐随之也卡住 3D游戏尤其厉害些 要等个一分钟左右 才好 很郁闷
请教大家 这是个什么问题 如何能解决?
谢谢
使用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核心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没的解决除换GPU

网友:
不进游戏的情况下狠好 一般的小游戏 或者2D游戏 都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显卡BIOS版本的问题?

网友:
从刷BIOS花屏了 又刷回来了

网友:
这种情况 基本上不会与bios 有关

网友:
核心老化照成的

网友:
降频试试!不行的话只有试机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