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黑屏···跪求高手帮忙···在下感激不尽··谢谢了··

楼主(2010-02-16):
我的台式机电脑本装了系统的第一次可以进系统··可是我重启之后进系统就黑屏了··为什么装完系统可以进系统··可是重新启动就不能进系统了··高手请帮忙吧··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
有些驱动不兼容吧,试试安全模式能进去不?
不行换张系统盘再重新做一次系统

网友:
试过了··我刻录了好多张系统碟都不行··我试过雨林木风的·和深度的··都不行

网友:
安全模式可以进吗?如果可以的话进安全模式把驱动卸载掉试试,首先看显卡,感觉显卡的原因可能性大点

网友:
找张 安装版 的 系统盘 重新安装;

若还是 挡在 滚动条 那里, 显卡 原因 大点, 集显的话, 可以先考虑 换条 内存条。

网友:
笔记本的显卡虚汗了,加焊一下就好了,不过有风险了,好就好了,坏就坏了,可怕!!!

网友:
滚动条已经过去了··过完滚动条就黑屏了··内存也换过了··安全模式没进过··请问进安全模式卸载那个驱动呀??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用MHDD扫一下硬盘。或换个硬盘装一下系统

网友:
你可以给你的爱机先洗个澡,板卡全部拆下清灰用酒精清洁一下(记得洗澡水用%90以上的酒精,就是做一下清洁啦),清洁完凉干再把机器装起来,重新装个系统,说不准不用装系统就好了。你也可以先把COMS电池放一下电,比如把主板上的电池反过来装。

网友:
用干净的系统作 不带任何插件 装下试试 你那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开机后按F8进VGA模式设置好屏幕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