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一块N卡的GF MX440显卡测试后显示

楼主(2010-02-16):
如图 不知道哪有问题呢????一共才8个显存块 怎么会出现 92 93 94 95 呢 ?
难道是 GPU的问题?

网友:
和我的一样不知道什么意思  好像 写错误

网友:
显存问题

网友:
不知道是哪个显存呢?
1 2 3 4

网友:
第3颗,先加焊或查相连排阻后在更换

网友:
大部分事显存的问题。。。。BGA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第64-95的显存出问题了,加焊一般就OK,不行了再换。

网友:
不是只有显示92 93 94 95 吗?
怎么连第64也有?

网友:
逆时针排序127-0分别 从高到底 平均分布,自己算算该怎么排
算好了直接换掉就好了,省的加焊不好再去换浪费时间

网友:
看看排阻是不是掉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