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啊。DDR400 512内存 检测后错误的提示。

楼主(2010-02-16):
如图

后来又测试了一次。前面的 U1 U3 U5数据没变 U7 也变成红色的了。上面是红色35 下面是红色35

不知道哪有问题,请大侠帮帮忙解解疑惑。谢谢了!!

网友:
把金手指 擦下 在测试 有时不是内存本身问题

网友:
金手指处理干净,再在别的机器上试一试是否存在兼容性的问题

不行就补焊颗粒吧,先把U3补焊一下测试

网友:
最烦这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