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保护线~~一个想法

楼主(2010-02-16):
成品如图

好像从哪里网文中看过突然断电后硬盘需要+5V 500ma 使摆臂归位。
现将一条4口电源延长线 的5V与地线 并入一个1万uf电容,这样对突然断电会有帮助么?还是会对电源有点画蛇添足。
请各位赐教。。

注:此想法非原创。

网友:
我认为无什么用.因为现在的硬盘都有自动归位的,你是画蛇添足.

相反1W  UF的电容你可知是什么概念?那会对电源造成冲击!会有害而无益!

网友:
你如果想加,宁可加个电感也不要加电容.但电感也会存在尖峰脉冲....

总之......难!

网友:
还是什么都不要动吧,浪费时间又无益.,,,,,

以上是个人见解.

网友:
你这是画蛇添足。。。。

网友:
突然断电时,,,电源的OK信号先下降,,,所以回位时间是有的

网友:
你绝对画蛇添足,现在的新电源会在PG消失前提前把磁头归位的,所以说突然断电只会丢失文件,这时就怕1-2秒又重新开机,对硬盘损伤很大

网友:
如果这样有用的话 硬盘厂商不会在硬盘供电上加个电容组? 呵呵难道人家搞研发的是傻子

网友:
我认为有一定的作用。就算做不到摆臂动作,但起到电源滤波作用。就算电源里电容失效了还有第二渡防线。对保护硬盘是有一定的作用

网友:
画蛇添足,再说你接个1万微法的电容意味着什么吗?你的本意是断店后想让那电容放电让磁头回位其实现在的硬盘都有自动回位功能,1万微法的电容冲放电的电流是很大的足已烧坏东西的。

网友:
想法是好的 但是加电容不解决问题
对于磁头归位这个问题 7楼说得很好
就怕短了电机子马上又启动 太容易出坏道了
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才实际

网友:
我觉得画蛇添足是不会啦···加上一个电容有些滤波作用··
不过好像没有什么大的作用啊··

网友:
1万uf的电容第一是体积问题,第二是对电源的输出有很大影响。容量过大的电容等于把输出端短接,质量较次的电源可能一开机就保护了。假如你的电源5v能够提供30A以上的电流,也不妨一试。先空载接上1万uf的电容,观察开机的电压上升情况。正常的话就可以用了,理论上对硬盘是有好处的。

网友:
没什么用处。这个大的电容。对电源不好,相当于把5V瞬间短路了。电源会保护的

网友:
大(只)佬不愧是电源老大!1WuF电容对于有着输出电流15A以上的+5V理论上是没问题的,我的Dell电源+5V就有三个4700uF并联。问题是+12V就不要了吗??

网友:
忘了纠正一个问题,硬盘的电机供电是+12v,因此应该是增加12v的电容。1wuf对12v来说是个极其沉重的负担。另外要注意的是12v的上升时间,假如时间太长,会引起pg信号异常的。还有我没有见过3个4700uf用在+5v上,用不着,也没有必要。

网友:
怎么说+5V三个4700uF并联没必要呢?君不见国外很多高端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2~3个4700uF并联,还有2个6800uF并联的,我的理解1是电源输出电流大,能承受得住冲击,2是大负载时纹波小,3是使得用UPS时能有缓冲时间,不对的指正。

网友:
我没有拆解过500W以上的高档电源,不敢以偏概全。电源输出多少A电流,该用多大的电容,在出厂的时候已经是设定好了。但三个4700uf电容的体积对于普通atx电源狭小的空间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问题。所以我才说“用不着,也没有必要”。作为出厂的标配,无论多大的电容都是合理的(山寨货就不必说了)。从打磨改造的角度来说,加大电容可能只是画蛇添足,心理感觉好点罢了。
因此,作为实验,你用多大的电容都可以。但从实际角度看,有明显的改善才值得去做。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懂楼主的意识·· 就是断电后 让电源继续供电· 好有一个缓冲,不伤害硬件硬盘
  但是· 断电后,你继续供电,磁头他如何知道要归位?而不是继续工做?
  这不是我们能解决的

网友:
真不知道楼主什么想的

网友:
19# 刘彪亮 主板会通知硬盘复位的。

网友:
22# 电都没有了 谁还通知硬盘复位·  I服了U     楼主说的是瞬间断电
  还不如装个蓄电池给整机供电

网友:
"I服了U"主板的PG电压会先消失的,PG消失时主板会给硬件一个复位信号。你应该看看PG信号原理。

网友:
24#    既然你认为还有这  那是不是楼主说的问题不存在?
那为什么还会有硬盘损坏?
楼主说的是瞬间断电,  主板断电(比如家里停电了),你说是哪个部件还能在这时候先把PG信号关掉,再发硬件复位信号?能量来自哪里? 电容?

网友:
25# 刘彪亮 对!就是电容,就是要电容容量大,所以才会比PG信号延迟消失,还不理解?不说了,跟大只佬版主说吧。

网友:
保持沉默了。我无语了。
要都能归位了 楼主还问什么,硬盘还坏什么(物理坏道)

网友:
的确,硬盘都有自动归位功能。

网友(2010-03-31):
楼主真有想法。。。。。。。。。。。。。

网友:
应该是有好处的,楼主测试一下发上,后来的怎么样了?

网友:
外加没用,应为断电的瞬间硬盘不知道断电呀~这个要设计在控制芯片里,主要断电的瞬间芯片利用余电让其归位~但是好像现在的硬盘都有主要的作用的

网友:
买个ups电源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