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ost系统时出现bad block(s) encountered on read

楼主(2010-02-17):
我用GHOST装系统时出现bad block(s) encountered on read 问是或者否。。选择是(YES)时 ,也能过去。。但是特慢。?怎么回事硬盘有坏道了还是 怎么修复?各位朋友
硬盘

网友:
换硬盘,像我们这样的想要修好硬盘几乎是不可能的。

网友:
上次有块硬盘修好。。用DM清零这次不行。。用DM测坏道有? 2个。。!4个。。不知道用什么硬盘修复软件比较好。。用PC3000可能办了。但是可忘也不可急 /。

网友:
补:迈拓硬盘用什么软件好。。以上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先把前面有坏道的磁道作一个主分区,再作第二个主分区,然后作扩展分区。作完之后,再把第一个主分区去掉,这样装系统时第二个主分区就默认为C盘了,我就是这样解决的。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293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