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破解个RAR文件

楼主(2010-02-17):
如题。。。  找师傅破解下

网友:
加密的RAR文件如果是长密码是无法破解的短的还可以试一下。

网友:
怎么没人

网友:
RAR 的加密难度比较大 不要尝试了

网友:
用“破解RAR文件”上网找。

网友:
winrar只能用暴力破解法,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WinRAR用穷举法破解,每秒测试密码数仅十余个,如果密码位数比较多将很难破解。
主要原因是winrar脱密时并不直接判断密钥的正确与否,直接拿给出的密钥进行脱密运算,在脱密中发现计算错误才发现密钥不对,这样就会耽误很长时间。使破解速度大大下降。

网友:
WINRAR的加密,目前暂时还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好像  不好弄 只有用暴力

网友:
暴力破解需要很久的时间··

网友:
文件大否?   用软件破解试试看呢         (RAR Password Recovery)

网友:
可否把文件发上来让高手试试?

网友:
我以前也破解过   时间太久了    最好放弃吧!!

网友:
死心吧,一般是破解不了的。除非密码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