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液晶显示器换高压板遇到的典型故障一例

楼主(2010-02-17):
机型:联想22寸宽屏液晶显示器
故障现象:开机一闪后就暗屏
故障检修:检查判断为高压包有故障,由于无此同型号高压包,只好考虑换高压板。可是代换了一只通用高压板后,出现了白屏现象。仔
             细   检   查,原因是原机灯管的功率较大,通用高压板的功率小。后来只好改用双灯高压板,仅连接两只灯管做背光,余下
              两只灯                      管不用,故障解决。
总结:目前,所修的液晶显示器的屏幕越来越大,而市场上供应的四灯高压板的功率一般较小,遇此问题,可用上述方法解决。

网友:
没听说过,,如果是白屏 那说明是你把驱动板与屏之间的线没有接好吧,,,

网友:
功率小了怎么会白屏呢  白了证明背光正常啊

网友:
通用高压板功率不够,导致主电源输出电压降低,一方面白屏的亮度极低,二方面主控板供电电压降低,视频处理芯片工作异常,才出现了上述现象。

网友:
白屏一般是驱动板和屏出问题了,你的背光正常了,跟高压板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
“通用高压板功率不够,导致主电源输出电压降低,”真还没有见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换成双灯的高压板功率就够了???????

网友:
迷糊中。
为什么会这样了。
单灯和双灯的功率应该是一样吧
只是一组高压和两组高压的分别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白屏,应该驱动板有问题的
可能是启动电压低了

网友:
3# 红尘一笑哈哈 我想是的,楼主接错线了,才会是白屏

网友:
后面看楼主说的有道理,我也是有多年的夜晶显示器维修经验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功率大了 把主板的电压拉低了 才白屏的吧

网友:
接错启动了吧。 。。。。

网友:
老大,触发信号搞错了吧。

网友(2010-11-27):
那楼主的另外两个灯管怎么处理啊?不接应该会保护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