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WINFAST主板维修总结

楼主(2010-02-17):
前      言:          年前接修网吧送来的主板40片,皆为WINFAST主板,939PIN,南北桥二合一的NFORCE A3芯片组,该芯片集成了
              系统时钟、南桥、北桥,外围元件非常简单。
故障现象:1、诊断卡显FF
              2、诊断卡显C1
              3、不插显卡,能跑完码。但是一插显卡,诊断卡显C1
维修过程:在桥的核心外围上面涂上一层助焊剂,找一枚5分硬币放到桥核心上面,然后去掉热风枪的封嘴,对着桥外围均匀加热一会,即可
               解决桥虚焊问题。
总      结:南北桥二合一的芯片组(939)虚焊为其通病,极易出现上述3种故障现象

网友:
应该对桥的散热也检查一下,如果是用风扇散热的,要查一下是不是风扇没有润滑油了,要不然过段时间说不定又要回来了,还有现在要找个5分的硬币还真有点难,至少在深圳是.

对了问一下LZ这样批量的板修一块能收多少钱?

网友:
这种板子的桥特别爱虚焊的

网友:
网吧的机子天天用,发热量大,很容易桥虚焊的,电容也爱鼓包漏液这些

网友:
桥核心加热涂助焊剂不是很理解,虚焊应该是下面锡球处虚焊的,我个人感觉上面核心处是不会虚焊的

网友:
为什么要用5分钱的硬币啊,一毛钱的不行吗?

网友:
估计这种板子的后续返修率肯定不低

网友:
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核心有问题这批板。

网友:
有40片这种板,成功率大概是多少?

网友:
楼主修好了多少片?

网友(2010-03-30):
你这样修好,返修肯定很快就会回来的

网友:
LZ如果用焊台的话,3温的。是不是就不用放5分钱上去了?你这样加焊返修率会有多高?

网友(2010-11-27):
这种桥的发热量大,最容易虚焊了啊!

网友(2011-03-07):
白忙活了  一个月左右准返修  这种板我直接丢 除非有新的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