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找个代换的管

楼主(2010-02-17):
现在修着一个日本电器的电源,由于日本的电器里面的零件基本外面找不到原装的,麻烦大家给个容易买到的代换

80V   2A     NPN管,TO-92封装

网友:
显示器的2次升压管应该就可以

网友:
可以列几个型号吗,我这买东西不容易

网友:
13007,buz17,630,能带得多了

网友:
楼上的也太那个了,13007是TO-92风装吗,BUZ17是场管吧

网友:
BD237=100V   2A/            2N5154       2N5320       2sc1431      2sc1975      都是100V以上  2A
不知能否帮上你,自己選吧

网友:
用D880吧 , 封装不同不是问题. .

网友:
我们最常用的是东芝的2SC3328,2SA1315对管都是TO92封装的,其中2SC3328是NPN的,用于开关电源中驱动级是最常见了。附上PDF,希望楼主能用得上

网友:
还是楼上的符合,其他几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