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纯DOS启动U盘刷新BIOS

楼主(2010-02-17):
纯DOS启动U盘制作方法

首先解压本文件包,然后按下列步骤操作:
1、执行“HP优盘格式化工具HPUSBFW 2.20.exe”
2、在“设备”栏选定要格式化的U盘
3、在“文件系统”栏选择FAT32
4、在“格式选项”栏勾选“快速格式化”和“创建一个DOS启动盘”
5、在“自定选择DOS系统文件”下点击右边按钮,选择解压后得到的“DOS”文件夹
6、点击下面的“开始”,稍候,纯DOS启动U盘就制作完毕。

7、将你的BIOS文件和相应的DOS版刷新工具程序拷贝到这个U盘上,就可以刷新BIOS了。

启动U盘的使用:
在主板BIOS中设定USB-ZIP为第一启动盘即可用所创建的U盘启动纯DOS系统。

网友:
能把刷写过程写一下吗,我只会用编程器刷,这个嘿嘿

网友:
你这个也太复杂了
随便弄个DOS启动盘都OK

网友:
感谢分享~我联想f40a早就想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