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512双面内存RST检测没有问题,进系统不定时蓝屏

楼主(2010-02-17):
我有一条DDR 400 ,512M双面内存,颗粒是TwinMOS牌子的。用RST检测完全正常,进系统不定时蓝屏死机。不知是什么原因。
换不同的主板问题依旧。请大家帮帮我,是不是还是内存的问题,还是不兼容。

网友:
应该是条子颗粒的问题。你可以看看颗粒有没有虚汗的原因。

网友:
内存个别颗粒有不明显的问题,用用RST是检测不出来的!

网友:
可能有颗粒不稳定或性能变差,降频试试,如DDR400降到333或266

网友:
蓝屏出什么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蓝屏代码是:
stop:0X00000050(0XBB630208,0X00000000,0X8057B0BD,0X00000002)

网友:
你的机器用其他内存不蓝?

蓝屏有时不一定是内存,还有可能是CPU、桥的问题。

网友:
在bios里面把内存的CAS调低一点试试……,另外,这贴子是不是应该发在内存版块?

网友:
安全模式和WIN PE能进去吗?

网友:
换主板问题依旧……那就是内存的事情了,能进系统,但是不稳定……颗粒?这种老内存不用费心了,你换一根试试就算了

网友:
如果不是板子出问题,那只好换一条内存了,我有这样的两条内存了,有过有时在其它主板上还可以用.

网友:
内存颗粒不稳定,建议适当超频 ,再用rst
应该就可以检测出损坏的 颗粒了

网友:
蓝屏不全都是内存问题,还有硬盘也是啊..你试一下用其它的硬盘看还会不会..

网友:
这种颗粒的内存就是不稳定

网友:
机器肯定没有其他问题,换两条256的内存运行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这个512的插上不稳定,偶尔有玩穿越火线退出时蓝屏,有时一口气玩半天也没事。进qq农场就容易出错(发现进qq农场检测内存还蛮好使的)。bios内存频率调成auto 、333、266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