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 900p液晶 白屏 有点像灰色, 该怎么修

楼主(2010-02-17):
大概是哪里故障,谢谢

网友:
你是业内人士么 估计不是 还是找专业维修的吧 以免扩大故障 也为了你的人生安全~!

网友:
使命召唤 这为兄弟 我就对你有意见了 你知道就回答,一点共享精神都没有,还废话一大堆。
,我按菜单面板没有任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