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的DDR2内存为什么测不到时钟信号呢?

楼主(2010-02-17):
主板为C51的AM2主板,6100北桥,运行正常,测3对时钟电压匀有0.95V,插不插内存用示波器就是测不到频率与波形,请问为什么?

而NF4的主板是上DDR内存的,插上内存后能测量脚有波形与166的频率,拨掉内存后就测不到,这又是为什么?希望有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问题已找到,
原来DDR2的板四通道的内存时钟是独立的,,只在插了内存的槽上量到时钟信号,而没插内存的槽上是量不到信号的,实测为340MHZ左右的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主板侦测不到内存,无法得知SPD,便无法藉由SPD信息产生必要的时钟信号频率。

网友:
C51主板是正常的,运行进入XP系统后,也测不到时钟信号,为什么?

网友:
会不会是示波器频率低呢?  用什么示波器?

网友:
泰克的300M,就算频率低的示波器也应该是有波形显示的吧,就是波形准不准的问题

网友:
换一下触发方式应该可以。

网友:
换一下触发方式应该可以。
引用 网友B:

我的示波器是自动档的

网友:
继续顶上,引大家注目

网友:
为什么没引起大家关注啊?如此奇怪的问题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看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测试好板,三对时钟均为0.95V,就是没有信号波形

网友:
原来DDR2的板四通道的,,只在插了内存的槽上量到时钟信号,而没插内存的槽上是量不到信号的,实测为340MHZ左右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