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过东芝L202用电池开机会花屏的故障?

楼主(2010-02-17):
谁遇过东芝L202用电池开机会花屏的故障?

用电源是正常现象,用电池接上就花屏?

网友:
这个有点奇怪,没遇见过,是不是电源比电池电压高一点,机子某个元件不良,导致的

网友:
坛子里有跟这个接近的很有可能电容出问题

网友:
没有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啊

网友:
我另一台电脑就是L202 没出过什么问题  机器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只修过用电源花电池正常的...
电池花的机器碰到过一次,换了显卡没修好,最后客户拿走了

网友:
换上电池试了吗!

网友:
听论坛上说过CPU后的大电容有可能漏电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下是哪个电容坏了呀

网友:
桥的问题。。。我修过一台

网友:
楼主,换的哪个电容呀。。。。。我遇到两台,都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2010-03-24):
因该是滤波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