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压一体板不边任何东西,能不能能电量它的各路输出电压是不是正常?

楼主(2010-02-17):
刚拆出一个一体板,想练习量一下输出电压,不连驱动板,灯管能不能量的,或者说一定要连什么才能量出是否正常请教?

网友:
不用连东西  可以量

网友:
这个可以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找到连驱动板的那个插座.找出BL/ON 和 ADJ  就可以点灯管了..
bl/ON 是灯管开关信号..+5V为打开.  ADJ是调节灯管亮度的一般是0-5V的线性电压. ADJ有的厂家做的是电压越接近5V,灯管亮度越高.有的是相反的..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看了一下连驱动板接口有10个脚,分别是BLON GND GND BRI +5V +5V GND GND +12V +12V,一般调哪几个就能说明这块板是正常的?,300V我知道是量大电容的两个脚,那我想量12V,和5V是不是量12V那个脚和旁边的GND就行了。

网友:
5# 雪中漫部 我又上传不了图片了,再试试

网友:
[local]1[/local]6# 雪中漫部
找到连驱动板的那个插座.找出BL/ON 和 ADJ  就可以点灯管了.,上面这个高手说可以点亮灯管,是不是把这两个脚连起来就能点亮,这块板有四个灯管口,连一个试一下就行了,还是一定要连四个灯管才能试的。谢谢

网友:
灯管量不出来的,通过高压条测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