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一转即停请大虾们帮忙

楼主(2010-02-17):
电源是:航嘉HK280-11AP.
二极管档测量对地阻值,
红:40
黄:从0一直加到1999到1
橙:24
绿:1
紫:1
灰:44
蓝:362
白:234
应该都是正常的吧

插上电源线,测
绿线电压为4.91V,
紫线电压为5.20V,这个也应该是正常的吧。
既然都正常,怎么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风扇一转就停呢,我没思路了,请大虾们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多谢了。

拆开电源,看到后级有个电容(10V 2200uf)鼓起来一点,拆下一看,底部鼓的更厉害。又拆下其它3个一样的电容,一看也是底部全鼓0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换上4个好电容,插上电,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风扇转起来了,测量各路电压也都正常,又挂了三块硬盘,过了十几分钟,再测各路电压都正常,由于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这几天过年熬夜,困的不得了,就此收工了。
下面是拆下来的四个电容,特写:

网友:
红黄有没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红表笔接红线,黑表笔接黄线,用二极管档量是441,
反过来量是从几百缓慢地增加到1999,停一会再显示成1.
刚把电源拆开了,后面有几个10V,2200UF的电容鼓包了,先换上好的再试试。多谢了。

网友:
楼主说的故障太笼统了吧 比如电容有无鼓包烧焦现象 把拆开后的目测信息描述一下 辅助开关管及主供电管型号写上 最好上个图 大家才能帮你 毕竟坛子里高手云集嘛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
因该是过载保护了,重点查电原的输出部份

网友:
刚修了两个航嘉电源,都是带不起负载,换电容就全好了。

网友:
楼主说鼓包了不知怎么回事??

这个问得好蹊跷。

1、过压。
2、温度过高。
3、质量不好。

总之,都是内部发热,电解质分解气化,象手雷一样,开花了。

网友:
输出过流保护了,可能是输出肖特基二极管短路,或是输出电容漏电了,先换输出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