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刷BIOS失败,求帮助!!

楼主(2010-02-17):
HP DV4 刷BIOS失败,求帮助!!QQ;123482312
看了各位老师的帖子,已经盲刷成功!!
方法::
1、准备一个能dos引导的u
、下载对应机型的BIOS文件到u盘(记好文件夹名)因为接下来操作都要盲打了。
、将机器插好电源,并将引导u盘插入机器。
F9键,进入dos引导模式
、接着操作进入bios目录(cd bios )运行flash.bat大约1分钟后电脑重启恢复正常

网友:
应先读出保存的 你没保存吗? 管方有系统安装版的? 新的不好找的?

网友:
有哪位朋友可以修理的,联系呀

网友:
3# 心灵对话 [/b
一种方法 取下芯片 用编程器写好 然后焊个插座:再插回去

网友:
唯一的方法就是拆下BIOS,用编程器写了!!!!

网友:
用编程器搞定吧

网友:
问题好办,你拿到就近的本本维修店里,我信刷bios不会难到他们吧!

网友:
不是什么芯片都能有座的吧?

网友:
下载最新的F24的BIOS,文件名是SP**.EXE,用WINRAR解压,得到一堆小文件,其中有30F7F24U.FD和30F7F24D.FD两个文件,就是BIOS啦。其中U(UMA)的文件是用于集成显卡(INTEL G4500)的,D(DIS)是用于独立显卡(9200M之类)的本本。我的是G45的本,就把30F7F24U.FD拷贝到一个U盘上。如果你是NV显卡的就考那个名字最后是D的文件! 这个U盘容量越小越好,我用的是64M的朗科古董,先格式化成FAT或者FAT32,再拷贝文件。拷贝完成后,把文件名改成30F7.BIN。U盘上不要有别的文件了,否则会延长后面刷新时搜索文件的时间。
3.把本本的电池取下,交流电拔掉。然后插上U盘。同时按住“win”键和“B”键。插上交流电。按下电源开关开机。松开电源开关、“WIN"键和“B”键。
4.你会听到滴滴声。先是一次长“嘀”,沉默一会,短“嘀”一下,这是找到正确的BIOS文件了。然后加载文件,这时候没有声音。然后开始刷新,大约1秒“嘀”一下,持续约半分钟。过一会,自动关机。
5.拔掉U盘,开机!

网友:
google下吧,DV4应该可以使用U盘不拆机刷BIOS的,也就是讲在刷黑后插入载有正确BIOS的U盘,按特定的键开机,可以进行BIOS的刷写。

网友:
要用编程器写BIOS了

网友:
下个USBBOOT1.7 在找个U盘(不要大于1G)把它做成FDD的USB启动盘。做好后。在把BIOS文件复制进去下载对应机型的BIOS文件到u盘(记好文件夹名),把机器联好,U盘插入后,开机,听见CPU风扇下常后,快速按F9(开机就按也行)不用担心会跳过,默认的就是从FDD启动,所以直接按回车,接着操作进入bios目录(cd bios )运行flash.bat。过两分后,机器会自动重启,完了就好了

F[1].11C for DOS.zip

网友:
把保存有bios文件的u盘插入电脑,按着wind+b键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