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 怪现象 大家注意了

楼主(2010-02-17):
今天修到一台d600 拿来时说进水 查可调电源 跑0.54掉电

拆机 发现没有水的痕迹,基地里说内存不过也掉电 就把内存槽加焊了一遍
插上cpu 内存 裸板上电到1.03就又掉电到0.5 试了好几次都这样

也不会修了 插上屏试试吧  亮了

又试了几次 都能亮

但是不插屏还是掉电

顾客着急 就装上给他了 收了200元

说明:d600 不插屏也掉电  不知正确与否 高手指正

网友:
d600不插屏不会掉电
你还是查查内存槽焊点,还有就是内存槽和北桥之间串联的电阻吧,我记得就10-20欧姆左右,我修过很多台d600 排阻断路的,所有ddR1内存以下的主板都有那个电阻,DDR2就没有串联的电阻了

网友:
多谢2楼指正 我可千万别误导别人
我还有一片d600主板 明天去看看是哪个电阻  发到基地上来

网友:
D600炉板应该不掉电的吧    不过既然能用,就先给他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