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80的RSMRST#信号是按开关后EC才发出的

楼主(2010-02-17):
东芝A80的RSMRST#信号是按开关后EC才发出的,还是待机状态下就有的

网友:
按下开关后

网友:
为什么是按下开关后呢,

网友:
555555555555 扣分了   ,RSMRST#是一种信号。
RSMRST#信号是用来通知南桥5VSB和3VSB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这个信号如果为低,则南桥收到错误的信息,认为相应的待机电压没有OK,所以不会进行下一步的上电动作。RSMRST#可以在I/O、集成网卡等元件上量测得到,除了量测RSMRST#信号的电压外,还要量测RSMRST#信号对地阻值,如果RSMRST#信号处于短路状态也是不行的,实际维修中,多发的故障是I/O或网卡不良引起RMSRST#信号不正常。               rsmrst#  ====resume well reset 低电平有效
用来复位南桥的睡眠唤醒逻辑。如果为低电平。则南桥ACPI控制器始终处于复位状态,当然就无法上电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072-1-1.html  建议楼主看看这个帖子    同时感谢版主的提醒我白天上12小时的班 晚上难得有时间灌水赚点分,如果不是扣分了 我还真的没有在意!觉得扣分力度加大,所有有意灌水统统扣分,嘿嘿

广德星 -2 不知道什么说 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