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有关电压

楼主(2010-02-17):
一直对笔记本中的M电压,A电压,B电压理解的模模糊糊,请各位同行给小弟解答下?
谢谢!

网友: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A电压 B电压 M 电压
本人理解 A=ASIDE 旁路电压  B==BIDE 常有电压    M==master 主电压
以下BAIDU查的:
+B电压指输出的主电压
B+为+B电压经电阻降压后的各分支电压

M电压就是公共点电压B电压就是3V ,5V ,12V,等等<---这是单电压的
还有系统电压的3VS,5VS ,12VS 好多的啦
更何况一种机种就有一种POWER 时序的

+M电压是主电压 (就是主板输出的主电压)用电源供应器跑的主电压
+B电压就是经过芯片,电阻,电容,的各分支电压(3V.5V .....)

网友:
IBM本电压定义
VCC3SW是TB内置LDO输出的3V,
M结尾表示待机电压,
VINT16表示公共点的16V,
VDD15是5V升压过的15V,用来给各个N管的G极提供偏置电压。
VCC3是指主供电,

VCC3SW: 是开关电压
VCC3M:  是待命电压
VCC1R8M:是分组电压中的一路给南北桥,显卡
VCC1R2M:是分组电压种的一路
VINT16:  是公共点电压
VDD15:   是局部电压,作有是辅助电压的开启
AUX:      辅助电压
RTCVCC:  CMOS电压
VCC3SW: 开关电压

A:休眠电压
B:工作电压
M:待机电压
P:液晶屏上的电压
SW:switch (开关)
M: mean   (注定、必须)

IBM 的定义
M电压插电就有,就是为待机电压。
A电压触发后才有,
B电压是升压MOS管变来的,
P电压时供液晶屏的
SW是初始电压,也就是说插上适配器就有,产生这个电压的目的是为了接着产生M电压就是主电源IC产生的3M,5M电压,这两个电压提供给开机电路,如南桥,TB,PMH4 这三个IC上有了这些电压后,才能正常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