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49主板保存BIOS设置后不过内存

楼主(2010-02-17):
一片精英649主板775接口的  芯片组是SIS的    清除BIOS设置后能正常开机 点亮
但保存BIOS后就不过内存《内存报警》    刷过BIOS  换过I/O
故障依旧   维修无法继续
望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
这个板子不支持533以上内存,
只能用533的。
你可以清了COMS后,开机进BIOS里把内存设到533,保存退出就行了。

网友:
也许北桥虚焊也说不定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量量电压是不是3V

网友:
换内存电路的所有电解电容

网友:
这么多人,感觉就这位说的还有一定参考价值!

网友:
动的是BIOS不过内存,关北桥虚焊什么问题?北桥虚焊还能正常开机?
不过内存,换几根试试,还有金手指,擦擦,刮刮内存槽子

网友:
这个板子不支持533以上内存,
只能用533的。
你可以清了COMS后,开机进BIOS里把内存设到533,保存退出就行了。
引用 网友A:
支持这位兄弟的说法

网友:
还是内存频率的问题啊,和北桥啊这些没关系

网友:
设置的频率有问题把

网友:
换南桥的1000UF和1500UF的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