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 D945PLNM 跑25 23 点不亮

楼主(2010-02-18):
英特尔 D945PLNM
上电源会自动开机 跑25 23 点不亮 (如图)
求思路

补充:
那个码好像是先跑出25 再停在23的.这个诊断卡不是看后两位的吗?怎么都在讨论25?
显卡,内存.CPU.都在相同型号的主板上试过.全是好的.如果拔掉内存.会有正常的报警声.内存应该是过了.
这样同型号的主板我有好几块 .其它相同型号主板也没有加电源自动开机的现象!
还有楼上说的 14pin 什么意思? 我是新手.

网友:
你先烧个BIOS, 不行的话查看看是不是南桥或是LAN坏了!!

网友:
14pin跑下线路 看看连接的三极管是不是坏了 换个io试试

网友:
25在大多数主板中是正常的,有些主板跑26正常,25有些是北桥内的内存控制器问题或是桥虚焊,BIOS插槽出现虚焊以及BIOS程序出错也会如此。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这样,不知道修哪啦
而且好象去了内存就不这样了,加上内存就成这样,
而且跑25后主板的风扇都停了

网友:
不插显卡还跑25是网卡,插显卡跑25是北桥虚焊或坏了。

网友:
你看看你的显卡不是支持这个主板..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可以按下桥看看。。。。25有些是北桥内的内存控制器问题或是桥虚焊

网友:
你还是先刷一个BIOS试试看。

网友:
用力压下桥看看能点亮不
       也可能是内存问题啊
各个电压量下正常吗

网友:
查下桥外围的电路,25应该是块要显的时候过不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看看电压正常不

网友:
这一故障我也是遇到过,也是跑25,23。查来查去,原来是主机起先是电源坏了,换了个新电源,就跑25。23。以为是主板故障。拆出来,试下,亮了,又装回去,还是一样跑25,23。觉得奇怪了,休息会,要不先把新电源装好,开机亮了。到最后原来是坏的电源插到光驱上,光驱装在主板上,主板是昴达C61的。引起主板跑2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