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设备有什么用

楼主(2010-02-18):
偶得这一东东,听说叫什么语音网关之类的,不知有什么用?

网友:
http://www.baidu.com/

网友:
百度、谷歌、中兴官网都看得一头雾水,望哪位前辈能说说!

网友:
猫+交换机....

网友:
照上面的英文来看,是“软交换机”。
具体作用不详

从迪赛网上查到一点信息: Zchinafix10 I508 综合接入设备 每个I508可同时接入8部普通电话

淘宝上一卖家提供的资料: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的电信与数据通信逐步融合已成为必然趋势。软交换技术能够灵活、有效地实现现有的PSTN 网与分组交换数据网的互通,将PSTN 逐步向IP 网络演进。
IAD是软交换网络架构下的用户端接入设备,其面向个人、企业等用户,将终端设备(如PC、电话机、传真机)接入到分组交换网中,可对数据业务进行透传、对语音进行VoIP 处理,为用户提供多项业务。
I524是中兴通讯推出的一款高密度IAD 产品,该款产品具有一个用于连接外部数据网的10BASE-T上行以太网接口、二十四个普通模拟电话机的Fchinafix 接口,可同时提供二十四路VoIP业务。 功能特点 IP 地址分配,使用 DHCP(动态主机配置协议)或静态配置内置 PPPoE 功能支持宽带拨号连接技术支持3级级联支持版本软件远程升级支持多种配置方式,Console、Web 、Telnet 、SNMP方式具有Jitter Buffer能力,消除网络抖动支持静音检测/舒适噪声生成功能 Fax Robust及Modem Robust功能,传真与Modem应用更稳定支持T.30/T.38传真丢包恢复功能采用授权认证等网络安全机制防范黑客支持增强的主叫号码显示功能,I类、II类CID及Voice Mail语音信箱提示(需运营商开通此业务)支持区分振铃功能(需运营商开通此业务)支持反极性控制功能(需运营商开通此业务)支持呼叫等待、呼叫转移、呼叫转接、三方通话、电话会议等新业务(需运营商开通各项业务)注:不同协议支持业务略有不同 物理接口 一个配置串口(RS232)二十四个Fchinafix接口用于普通电话用户一个PSTN逃生口一个10BASE-T上行以太网接口(WAN)连接外部数字网一个10BASE-T级联以太网接口协议能力 控制协议:  MEGACO/H.248、SIP、MGCP 语音压缩:  G.711 (A-law and u-law), G.729a, G.723.1 传真:    T.30, T.38 模拟语音接口:DTMF检测、FAX/Modem检测回声抑制:  G.165/G.168 以太网接口: IEEE 802.3 10BASE-T Ethernet compliance 网络协议:  TCP/IP, UDP, ARP, ICMP, TFTP, Telnet, SNMP, HTTP        DHCP        PPP over Ethernet Client 网络管理:  SNMP 协议支持       Telnet 支持       支持基于Web页面的图形用户界面管理       本地Console口管理       支持TFTP升级功能安全性:   Telnet、Console、Web权限管理技术参数 物理尺

网友:
程控电话交换机吧?

网友:
可能是电信专用的,做网络维护的还是很少碰到的吧?

网友:
是语音网关(网络电话设备)

网友:
宾馆 酒店之类 内部通电话用的交换机哦

网友:
是电信专用的。就是解决语音/数据传输的设备。说的更简单点:用一根网线解决电话和网络通信。

传统的是 电话网,互联网分开的,要两套设备,它这个只要一个网络、一套设备就行了。适合小区楼和楼之间的语音业务和数据业务的通讯。

网友:
炸一看像集成了猫的交换机!!!!
好像是电信的网络电话吧!!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好像是电话语音交换机,和网络交换机的工作原理差不多哇~~~~

网友: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关注!特别是余总,我在网络板块看了你的帖子,感觉你在网络这块造诣很深,钦佩!这个设备我百度了一下好像还可以做为家用,有这可能吗?如有怎么配置呢?

网友(2010-04-02):
就知道英文是软交换 别的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网友:
voip吧?做IP电话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