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爱普生R230进纸离合器问题

楼主(2010-02-18):
不能进纸,里面有齿轮打滑的响声,拆开发现离合器上的一个卡子之类的东西断了,就是图片上圈着突出来的那一小段。请问这个会造成不能进纸吗?除了更换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呢?谢谢!
我找了一个ME1+的装上去了,按进纸键可以进纸了,但是联机打印纸就不动了,进纸灯闪,是搓纸轮的问题还是安装进纸器错位了呢?拜托大家了。

网友:
这个毕须换的。不然进纸就不对位了。
这种东西是粘不住的。

网友:
到做电脑废品的那找个就换上吧。。。。才2元钱一斤

网友:
这个零件一般是不坏的,,,所以没有配件卖,,,只能找旧机器了

网友:
是离合器外磨擦部,反转松,你可以用一段钢丝加固一下粘,也可以用一段时间。

网友:
我找了一个ME1+的装上去了,按进纸键可以进纸了,但是联机打印纸就不动了,进纸灯闪,是搓纸轮的问题还是安装进纸器错位了呢?拜托大家了。

网友:
两者尺寸一致不,如果你上的那个ME1的尺寸小的话,在反转时,离合器不分离,不能完成吸废墨动作,也是不行的。会出错误提示。

网友:
两者尺寸一致不,如果你上的那个ME1的尺寸小的话,在反转时,离合器不分离,不能完成吸废墨动作,也是不行的。会出错误提示。
引用 网友A:
尺寸一样的,联机没有错误提示,就是不能完全进纸打印。

网友:
进纸器安装不对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
你连到电脑上,装好驱动,然后打测试页,看看电脑出现什么提示就清楚啦,如果提示卡纸,那就是进纸部分还有问题。在电脑上看比较直观些

网友:
有谁知道齿轮在那个位置再把进纸器装进去吗?,进纸器装进去后开机会有齿轮打滑的声音啊。

网友:
搓纸轮也换过了,还是不行,一直都怀疑是不是进纸器安装时与内部齿轮没有对准位所致,但是齿轮每个角度都试过了还是不行,郁闷。

网友:
这是进纸部外观及安装注意事项:

网友:
谢谢孟永升,这维修手册我也下载过从头到尾都看了一遍,都没有说齿轮在什么位置时再把进纸器安装进去,我就整个圈按8个方位都试过安装进纸器都不行,有2个方位有拨纸动作但是纸进不到位,进纸灯就闪了,也换过搓纸轮,也是一样。在把纸拿出来后再进纸的话就没有拨纸的动作了,只听到里面齿轮打滑的声音了。其他6个方位安装进纸器一开机就会有齿轮打滑的声音,进纸没有拨纸的动作。

网友:
把LD辊安装到位后按进纸方向转动。
到位后后自动卡住的。
看一下那个图-216 里的扭簧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
把LD辊安装到位后按进纸方向转动。
到位后后自动卡住的。
看一下那个图-216 里的扭簧位置是否正确。
引用 网友B:
扭簧位置正确的,就是不行啊

网友:
进纸器没有安好。重新装一遍。离合器可能有问题

网友(2010-04-02):
把LD辊安装到位后按进纸方向转动。
到位后后自动卡住的。
看一下那个图-216 里的扭簧位置是否正确。
我装的时候是怎么拆的怎么装  用点力直接卡上的都没有问题的
也曾经发生过lz的情况  但重装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
曾经一次有个机子我重复安装10多遍都不好   弃之不理
两周后再次安装  当场好了   其实应该是我们错误的安装手法(习惯)
自己认识不到的

网友:
如果还不正常,看一下各磨擦部分是否正常。少加一点润滑油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