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黄色12V 对地阻值 充放电过程

楼主(2010-02-18):
4针 黄色12V 对地阻值 充放电过程 阻值一直上升 表笔反过来 就慢慢放电 测 黄色12V与 MOS D级相连 测试MOS D级 一样 阻值一直上升 反笔就放电 不知道怎么维修了 而且是一排MOS 都一样
主板无复位 无PG 核心电压0.2V
想问下 如何判断 南北桥损坏?

网友:
阻值一直上是因为有电容在充电,12V本来就与CPU供电的上管(MOS)相连。没有核心电压肯定就没有复位和PG了。查下开机电路吧,注意上电时序先搞清楚了再说。

网友:
从供电修起啊……,按时序来查……

网友:
上管d极有电压吗,g极正常吗,楼主有工具还是参考资料自修修测测再问吧

网友:
拆下来后单独测试

网友:
一排的场馆都是并联的 肯定都一样,一个不行,其他的也测得不行,要分开测。
无复位先查几个条件是否满足,一个一个查吧

网友:
什么主板,全板电压时多少,桥供电不对和虚焊也会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