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SUS F8机器,电流0.5左右,几秒钟后自动停机,CPU风扇不转

楼主(2010-02-18):
CPU没有温度,怀疑CPU供电一路的MOS管坏,上面是4686  T77A,请问有代用的管子吗?或者到哪儿买得到?淘宝上没查到噢。

网友:
你可以测量一下这一路的MOS管有没有坏,坏了在找要代用的。
代用的也好找,一般供电的分上、下管,上管坏你就找个其它板上的上管换一下。

网友:
你可以先加焊下或换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mos管只要是cpu供电处的都能代换,有的上下管是相同型号的,有的是不同型号的,因为下管损坏会引起主板烧坏,所以型号不同的下管的功率会大些,楼主不用非要对型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