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ncg 400故障

楼主(2010-02-18):
m7ncg 400在PCI插槽插上测试卡测了一下,显示开始好象是C1C0,结束好象是EFEE。
头一次使用测试卡,还不太会用。
请教大侠们这块板子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
先行谢过。

网友:
应该是不过内存,个别的主板不过CPU有时也是这种现象,换下内存条,清洁插曹试试,如果有内存假负载,测下时钟,关键点,打ad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最终代码是哪个?说清楚点啊……

网友:
这个板子一开始并无大问题,只是一段时间以来,总是开机提示按F1键,当时猜想CMOS没电了,可是换了电池竟然就点不亮了,如果是内存的问题,就奇怪怎么把内存损坏的。

网友:
谢谢2楼和4楼老师的回复,还想请问下,您们判断的思路。

网友:
提示F1也要看具体提示内容,有报错的内容显示的,你这个,查一下内存,换个CPU再试试……

网友:
将内存换到另一个单独的槽里,可以开机了,使用上暂无问题。
但是3.3V电压异常,低到3V以下。还没测试是电源问题或是板条问题。

网友:
如果有内存假负载,测下时钟,关键点,打ad线的对地阻值
引用 网友A:

测时钟需要什么工具?
如何找到关键点?ad线是什么?

网友:
A是"Address" D是"Data",AD线还要解释吗?“春江潮水”说的是内存打阻卡,上面有供电和时钟的测试点,如果没有打阻卡,论坛里有图,你可以按图索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