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新手,NF4板求助!

楼主(2010-02-18):
裸板开机正常,接PCI-E显卡不自检或循环跑码,PCIE供电脚全正常。请老手求救!
显卡

网友:
PCIE 边上有很多的小电容 你查一下有没有漏点的啊

网友:
裸板开机正常是说板子可以正常加电是吧!上内存,cpu用诊断卡看看!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加焊桥,一般会好

网友(2010-05-04):
光有电压是不够的.看看时钟,复位等正常吗

网友:
量PCI-E的供电时钟 和信号线上的电容 这种芯片 北桥很容易虚汗! 可以考虑下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