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 UK713白屏如何下手修,急!!!

楼主(2010-02-18):
EMC UK713白屏,拆开后高压板问题,电压正常,驱动板上有一个三级管样的A1UB 8A爆了,我是初学,所以不知道怎么测量,具说有个3.3V电压的,不知道怎么测量,请高手帮忙。急!!!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是有3.3V的电压吗,我测有5V电,求高手帮助

网友:
如果找到3.3V电压直连到什么地方,帮我一下吧

网友:
直接换个高压板好了!20-30块差不多搞定吧!

网友:
哥们,不是高压板有问题,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白屏和高压板没有关系

网友:
白屏一般与高压无关,白屏证明高压基本正常,灯管被点亮了.所以才有亮光通过屏幕,才会白屏.
现在市场上多数屏幕如过白屏,原因在屏幕逻辑板没上电的多...其他的也许上电后逻辑板保险烧掉的..逻辑板dc-dc模块有问题的.这些是主要问题..
还有一些比较怪异的问题得看逻辑板对driver-IC的驱动方式,如果是1-2-3-4-5-6这样的顺序驱动,那么如果第一块X-driver-IC损坏,同样将导致白屏....奇偶驱动的一般不会..而Y侧driver-IC出问题的,一般会导致屏幕颜色发白,反应速度\分辨率降低..但是能看到图像..
另外还有就是写特殊品牌和型号的屏幕,屏幕不上电,屏幕是黑屏. 我只见过松下有这样的屏幕..别家的还没发现..

网友:
驱动板上烧了一个型号是A1UB的黑色的三个角的管子,用什么能代呀,下一步如何测量,我觉得是这个管子型号没对上,手上没有,请问用什么能代

网友:
有的说是三极管,一边一个角,另一边两个角的,就象电脑主板上的T04,用什么能代不知道,有知道的吗

网友:
我在线等,有没有知道的???各位高手请帮忙!!!

网友:
你可以查下线路,它的电路是到什么地方的,是什么作用的,再找一个管子相近的代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