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帮看看一块754主板开机没有自检

楼主(2010-02-18):
手上有一块GA-K8VT800(754针主板)没有自己检开机装不装CPU上去检测卡都是显示‘FF’主检查主板和CPU供电都正常。以为CPU坏了也更换过CPU试过故障还是一样。加焊了CPU坐还是不行!无从下手。请高手指点一下!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重刷些bios看看

网友:
从刷BIOS我也想过。但这块板的BIOS是焊在主板上边的!要拆出来刷但我编程器坏了。刷不了!!会不会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你只查了供电正常!!时钟,复位都正常吗?你都没查怎么能说无从下手呢?

网友:
插不插CPU都跑FF,码未变过,这应是CPU未工作呀。

网友:
重点还是CPU供电

网友:
全板电压都正常,你一定要考虑桥是否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