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N68主板奇怪问题(创能主板)

楼主(2010-02-18):
冷机开不了机,随便拿风筒吹下北桥和南桥的任何地方都可以通电?待机电压开关电压都正常,电池也正常,请问高手怎样下手?
开不了机

网友:
晶震那里的两颗小电容漏电啊

网友:
多谢两位大哥的指教,不过加焊我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
估计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有些元件的工作温度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正常,也许是这批板子因为省钱,采用了这种元件。这种板子或许在南方还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到了北方就不行了

网友:
天气太冷,连主板也搞罢工,让我想起了影驰的某批显卡,天气冷的时候也是要用热风吹吹才能点亮
目前还不知道咋整,关注中~~~~

网友:
老化了吧,有条件换桥吧!

网友:
我建议你从新植株是以下,有可能是桥空焊。

网友:
我的主板也一样,是技嘉 N68 的。用风扇吹一下CPU旁就好了,高手帮忙解决下啊

网友:
大部分这样的问题是桥空焊啊
有BGA的加焊一下 看看
没条件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