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是屏幕坏了还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2010-02-18):
搬家过来就变成这样,拆了N次,才变得上面图片好一点,之前是一半都是白的,现在3分之1白,想问问如果换 一个17寸的液晶面板要多少钱,不知道划算不,。

网友:
屏幕坏了,换个屏幕还不如买个新的显示器,屏幕很贵的呢。

网友:
大概知道钱,200到300能买到么

网友:
我 换过 在深圳 ,一般价格在400左右, 客户报 800.

网友:
一个17寸的面板要那么贵,买个好的也才400多而已,,我还以为200到300换得到就算啦,呵呵,可惜啊,报废咯,,,,,,,,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都是搬家惹的祸,搬的时候没注意,把屏给搞坏了,换屏不划算的,直接当垃圾吧

网友:
把屏后的排线压下看看好点不

网友:
把屏后的排线压下看看好点不
引用 网友A:

试过好多次啦,呵呵,还是一样,

网友:
拆开拔插一下屏线,如果还不行,那就是屏坏了,我有一台明基15的和你的差不多同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