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D630 显卡温度应该多少好?

楼主(2010-02-18):
近期我修的DELL D620 D630 显卡温度都很高。在60-75度左右,修好后还是这个温度,大概多少度合适呢???什么问题能??

网友:
这个温度是正常的 但是不能最上升的太多了

网友:
跑三D能控制在80度最理想

网友:
哥们,行啦,没问题

网友:
再80度一下都算正常吗???

网友:
85度以内都是正常的!D620 本来散就不好@

网友:
以上的回答,谢谢了,
D620机器是先换的主板的,用户拿走后,说显卡温度在75度左右,怕有问题,问题正常吗,哈哈,我也晕了
D630呢??多少度好呢,

网友:
开机是55度,十分钟60度,半个小时72度,正常吗,新换的

网友:
新换的主板

网友:
散热要做好点,应该可以降10多度下来

网友:
怎么做好散热呀???还有听说下载官网的BIOS,可以加快风扇是吗,

网友:
开机半小时就72度。在没有运行大程序的情况下这散热就不理想。新换的主板如是改良版的显卡芯片就没事。与老版显卡的区别在于芯片上是封胶是白色的。

网友:
可以了 只要是低于85  散热搞搞好就可以了
这机器显卡就是个大户  没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