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显卡能够拆一半显达继续使用吗?

楼主(2010-02-18):
手上有几块花屏的GF3/GF440老显卡,花屏,发现有坏的显存,但又没配件换,能否拆一半的显存来使用呢?听说只能拆特定位置的显存,不知是不是呢,谢谢!
显卡

网友:
FX5200以下的显卡可以拆掉上面的显存来使用。如果你手上的显卡如果较多,也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嘛,这样补好的显存容量还是一样的不挺好么?

网友:
老显卡5200和以下的NV的可以,ATI的没试过!

网友:
可以拆掉不上或者拆掉后刷写BIOS

网友:
后面的显存坏的拆了可以

网友:
江小南
哪部分拆了可以?说清楚些, 要不大家看不懂的

网友:
GF440的可以以前这么做过,GF3的好象不能

网友:
呵呵 5500 以下的 均是半自动的 这是遗传了isa、 pci时代的显卡的特性
当初内存颗粒很贵,一般显卡都有预留的 显存空座,只要如外买到显存,插上既可以增大容量和位宽

网友:
高手门,难道5200以后的就不可以拆掉部分显存吗,像7300这样的,

网友:
呵呵 ,不知拆哪个,听说只能拆一部分的,新显卡估计是不能拆的,不过现在的显卡这么便宜,也没必要拆了,当然只是为了学习!

网友:
以前的老卡N卡的BANK和容量通过跳线电阻来设定的,其实找两块PCB板一样容量不同的卡一对比就能看出来,以前的5200,5700都这样的,以前做过把64M的卡改过128M的,A卡应该是写了BIOS里面的

网友:
RE:可以
可以的,我经常把5200-128M改吃成64M 保证稳定使用。把BD组短节都可以了 其他什么都不需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