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硬盘(300BB)不能跳主盘使用!

楼主(2010-02-18):
一个老硬盘西数WD300BB,30G的盘,挑线如果接上主盘MASTER使用,开机好久才认到,但不能使用盘,更进不了系统 ,如果设置为SLAVE从盘,就使用正常,是不是主控制芯片有问题呢?

网友:
拔掉所有跳线即可做主盘使用,有些修过的盘就是这样的,原因不清楚。以前修盘的时候见到多了,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西数的跳线是比较奇怪的,单盘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跳成“CABLE SLECE”(好像是中间的5和6),即译为系统自动设定,不然就会出现开机久久不能认硬盘等等奇怪的问题。而如果要设成MASTER的话就需要在从盘上接上某个设备才行,比如光驱。

网友:
张老果然是很有经验,试了下,果然可以当主盘用了,估计这个盘是修过的盘,呵呵,也不管了,反正也没多少钱,用多久算多久!再次谢谢张先生!

网友:
西数的跳线是比较奇怪的,单盘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跳成“CABLE SLECE”(好像是中间的5和6),即译为系统自动设定,不然就会出现开机久久不能认硬盘等等奇怪的问题。而如果要设成MASTER的话就需要在从盘上接上某个设备才 ...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得很对!!!

网友:
西数的跳线是比较奇怪的,其实它上面写得很明白了,跳中间那个位置是Master With Slave Present(主盘,并且有从盘挂着。你没接从盘并跳成这样,电脑怎么也找不到从盘,当然会那样了),全拔光是Single Or Master(单个硬盘或主盘)。一些人英语看不懂,就瞎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