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计本电池怪现象

楼主(2010-02-18):
我用的是同方的F4500的本,
原来主板坏了刚换上,
一直认电池容量太小,才45MAH
充不进电,
我给放了也不成
今天做了个电池修复接口,
读出了2401的内容,改了下容量为原来的3600
后来就认不出来了。
我用的SBW_Demo3。71
不过电池能正常用,只是容量认不出来

网友:
还是电池数据有问题。建议直接把码片取下用编程器读出来,改好容量再写回去。SBW_Demo3。71你用的是免费的还是买的啊?我到是没有用过那个东西。因为我这里一直都是用编程器直接读写数据。直观准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