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池开机一两秒掉电故障

楼主(2010-02-18):
万利达pc-88002

上网本现在单独用电池按开关,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关机了,用电池+适配器开机也是一样,只有单独用适配器才可以正常使用,请问是什么原因?
[local]1[/local]

网友:
电池充放电电路吧,没遇到那板,问题不会大的

网友:
我就是没找到充放电管理IC

网友:
也许充电电路集成在电池里面!

网友:
期待结果。,

没见过集成到电池的。。。

网友:
查一下电池的充电和放电电路吧

网友:
换个好电池看看

网友:
试一下7楼说的,或直接接从电池供电脚供电.
上网本好象不太可能用高级的充电管理IC的.

网友:
换块电池44

网友:
充放电路重点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