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 300P4-PFC求助`

楼主(2010-02-18):
因明显看到主开关管13009损坏,换上后短接不启动...有待机电压.

短接风扇不运行....装上主板有待机电压,按开关老是开不了.

请问c3866跟这问题有关吗?

7500的第8和11脚的电压怎么测...万用表一端接地一端接脚还是怎样?

小弟是维修新手.唯有多多指教了.谢谢`

网友:
开关管坏了,,那相应的电阻也应当有坏的,,,这些查了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7625&highlight=7500

看一下这个贴子,先测12脚的电压,一般是高于16V,没有这个电压就要查这个的供电电路,有的话就继续测14脚的电压是5V,这个5V是7500和下面的393芯片的供电电压,8和11是直接量,黑地,红的接8,11,如果有了8和11脚的电压,就把与之相连的驱动管换了,一般就会OK了

网友:
重点检查红框内的元件。C3866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7500/的第8脚和11脚只有0.7V` 正常吗?`   C3866 与13009都换过了` 正常中...

红框内的部份我晚点再检查一下,谢谢楼上的几位兄弟.谢谢!

网友:
13007挂了,其基极的1-2.2欧电阻必毁。

网友:
7500/的第8脚和11脚只有0.7V 不正常,正常应有1。5-2。5V左右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