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65GVI主板一闪即灭

楼主(2010-02-18):
今天客户拿过来整台机,说是刚才用气枪(摩托车加气的枪)清理后线弄乱了,帮忙插好一下,拿过来插好上,按开电,通电马上自动关机了,于是拨掉电源,对主板放电,重新上电故障还是一样,将所有线都拨掉,最小化系统,插上诊断卡,还是一闪即灭,将板拆出来,拨掉P4插头故障也一样,测量内存,AGP显卡,CPU核心供电输出对地都没短路.此板是清理后发现的故障,仔细观察没有碰撞掉件,重新开始测量触发工作条件,当测量到32.768晶振时,主板亮机了,拨掉电源重新插上,测量晶振一脚有0.5V,另一脚无电压,将晶振两脚相连的谐振电容吹下后,触发正常,测量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上CPU\内存触发正常,并亮机.将废板上拆电容装上后开机,进入系统一切使用正常,至此故障解决.

网友:
最好不要用废板上拆的电容

网友:
难道用好板上的谐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