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19):
三星795MB行幅不受控-行幅超大, -枕型失真
求维修原理,应该是那坏了?
下
电路图
由于以前没修过,呵呵对电路不熟,今天找到病因了,有个
三极管
被人装反了, 显示器来时在别人那修过,呵呵,, 第一原因是场块坏了,不知道他弄Q412这个管是什么意思,~~~~~
三星
文件

网友:
tip122换了吧!顺便查查电容和上下管

网友:
行幅电路就是控制行偏转线圈的是电流来实现控制行扫描幅度的。
对照电路图,看哪个元件知足会造成行偏转中的电流增大,就知道怎么查修了。不要告诉我你找不到行幅调整管哦!

网友:
应该检查行幅控制和枕形失真控制的公共路线上的元件:
1、行幅控制管,一般型号带TIP
2、逆程电容
3、双阻尼二极管
4、行幅控制管与枕形失真控制电路相连接的一个几欧姆的小功率电阻
5、行场振荡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