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坏道

楼主(2010-02-19):
我在用MHDD扫描硬盘,发现其中有坏道,并且很多,有差号有S有红块,基本上都在前20G中,我隐藏了前20G ,但是装系统还是装完显示运作系统错误,我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
换 ··新的  修不好的

网友:
我在用MHDD扫描硬盘,发现其中有坏道,并且很多,有差号有S有红块,基本上都在前20G中,我隐藏了前20G ,但是装系统还是装完显示运作系统错误,我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请高手指点,多谢!
引用 网友A:
寿命到了,换新吧

网友:
S已经很严重了~建议更换新硬盘~对数据比较有保障

网友:
全盘S的修好的也不少吖...能修修下看吧..
只是LZ没说清楚的什么盘..

网友:
直接开SF了。

网友:
零磁道没问题的话,那就试试HDD Regenerator硬盘再生器吧!或许有用,但也不是所有的都可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