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电脑经常丢驱动是硬盘的原因吗?

楼主(2010-02-19):
有一台网吧用过的电脑,装了5张pci串口扩展卡,一般是24小时开机。但是有时会死机,重启后pci扩展卡的驱动就丢失了,重装后正常使用。已经好几次了。是不是硬盘坏了啊?
电脑

网友:
内存,也可能装错了驱动

网友:
建议更换电源,有可能是电源老化带负载能力差造成的!

网友:
先试内存。。再换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