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715指示灯亮按键无反应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0-02-19):
机型:宏基的1715的液晶显示器
故障现象:指示灯常亮,按键无反应
主板的架构:TSU56K+带插座的PLC44的芯片56L1125-137-AD4 V:1.0
维修过程:目测电源部分的电容被上修者全部换过,按键全都正常,怀疑总线部分不良,用示波器测试后,发现有波形,但会闪动,幅度差不多,测TSU56K的晶振的波形正常,测PLC44的晶振波形却有时高有时低,更换晶振和谐振电容无效。看来是PLC44的问题了,现在有个思路,就是芯片的晶振部分不良,但芯片的其它部分正常,将这芯片用580U读出数据保存起来,用一片旧的芯片(拆机的原型号W78E65P),将旧的芯片内容擦除,把保存的数据写入,更换上插座,开机测晶振的波形 ,开关机也正常,接入信号正常显示。

网友:
附上该机的MCU的内置程序

网友:
就是程序出问题了,刷下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有示波器好处太大了,请问楼主用的什么品牌的示波器啊?(自己准备买一个)

网友:
應該不是程序出問題 樓主說得很明白了 是MCU硬件內與晶振相關的工作區位不良 重點在換掉這個MCU硬件

网友:
台湾的品牌20M的示波器,对付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