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的V3000 3145 AU不开机!

楼主(2010-02-19):
今天总算开工了,接到一台惠普康柏的V3000 3145 AU的本本。故障是开机后不显示。指示灯全亮。偶尔开机后能显示。此本本是AMD的。拆开后。发现是NVIDIA的芯片。想问一下。这个机子用的是AMD的。是不是都是单芯片的?以为是虚焊。压了芯片也不管用。请问是哪里原因呢?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感觉还是这个单桥问题 无铅的 压似乎不太行 加焊看看吧

网友:
重做6150北桥芯片。

网友:
这款机器的显卡特别容易坏,

网友:
4楼的兄弟怎么那么细心。知道是6150的芯片。看来都修过了。嘿嘿刚才看了一下这6150芯片。有明显被动过的痕迹。看来确实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搞定没??
新年第一个啊。。。

网友:
不用说就是北桥啦·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天冷的缘故,我也碰到开机指示灯都亮了就是不自检,拔掉电源线重插又可以开机了,这两天偶尔发现我的系统时间老是慢了很多,不知道换掉COMS电池能不能解决
刚量了下COMS电池只有1.87V看来我这个是电池快没电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终于搞定了。重做BGA。挺有成就感的。不知道要给客户报多少大洋?

网友:
我的换了COMs电池也好了

网友:
上BGA就400以上了啊
lhbstcn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