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芯片损坏的问题

楼主(2010-02-19):
我在培训的时候,遇到过这样一块主板。一接上ATX电源。电源风扇就在转。主板开不了机。我问老师怎么回事。他摸了下南桥芯片。
说南桥发烫,已经损坏了。他让我强行开机,结果南桥旁边的一个2极管也烧坏了。
  那老师说,让主板坏的更彻底也是一种维修方法。他让我强行开机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我想不通,难道就是位了 确认故障就是在南桥吗?
结果还把南桥旁边的2极管也烧坏一个。

网友:
有些半死不的元件,测是好的,强加电上去加快它的损坏

网友:
修供电,换桥吧。

网友:
目的是检查那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元器件的好坏啊
    进而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
这叫火力侦查。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1

网友:
他让我强行开机,就不怕把主板电源线烧断吗?

网友:
这就叫剑走偏锋啊

网友:
修主板前,要先打下电源插口的对地阻值确保无短路,就可以加电测机

网友:
那你的这块板子 肯定很垃圾,没有换桥的代价,与其抱着修修看的态度不如让其报废的更彻底,从而节约时间

感觉你的老师也是明白人,不错!既然知道了南桥坏了,所以直接选择放弃,加电是让你贴了心不再去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