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高压一体板后闪屏

楼主(2010-02-19):
今天修一台ACER 19宽屏显示器,刚到手是电源板烧坏很多件,所以直接换板,但换完高压电源一体板后屏闪,冷机开时不闪,后面用到一两个小时或用几分钟后关了在开就闪,用单独高压条加独立电源不闪,确定是高压部分出问题了,但把单独高压条飞线到高压电源一体板上又屏闪了,那位高手有解决办法

注,5V 12V EVN  各组电压在闪时也正常,此显示器屏线是双30的

已解决:原因是换上去的一体板性能不行,因为这个屏上的一个偏值电压是直接从一体板上的12V转过来的,所以导到换上去的一体板不能正常供电,最后直接在一体板12V上并了两个电容,在在一体板飞到驱动板上加一个二极管在装一个电解电容,一个陶瓷电容,问题解决

网友:
换下高压供电的电容

网友:
电容换过了,也并过电容上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