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诊断卡的问题

楼主(2010-02-19):
请教 各位一个问题,为什么主板一插上诊断卡后,开机后,显示器就没有显示啊!

网友:
是945的板吧··他会把测试卡当作显卡。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见到过:它牵涉好多问题,有的是主板将检测卡当成是一个硬件,有的是PCI插口第一槽不能用,有的是主板无法试别,但这种主板不太多。

网友:
多换几个插槽看看啊

网友(2010-04-13):
显卡与诊断卡冲突了